[电路/定理] 请教一下该电路的电阻有何问题?

楼主(2017-04-01):
今天在做一个信号放大滤波的实验时,发现输出信号基线跳动还有很大的过冲,信号频率200Khz左右,统一用的是AD8066芯片,电压正负5V。通过调试后发现,将前端的跟随的下拉电阻R3卸去时,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是否是由于反向输入端未加下拉电阻,提供偏置?

网友A:
你这个是跟随器,不起放大作用,旨在提高输入电阻,而你的R3接地什么作用啊,要是滤波,应该是RC滤波啊,应该接个电容啊,个人见解仅供参考,勿要嘲笑!!

网友B:
电容耦合时,这个偏置电阻提供输出信号参考电位基准,没有的话输出基准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跟随器,不起放大作用,旨在提高输入电阻,而你的R3接地什么作用啊,要是滤波,应该是RC滤波啊,应 ...

兄弟你好好看一下啊!我上面说了前端跟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耦合时,这个偏置电阻提供输出信号参考电位基准,没有的话输出基准不稳。 ...

是啊!问题就是接了它后就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电源的退耦能力不足;或者接地点设置不当,造成接地线有共通阻抗,进而影响到後级。通常隨耦器之输出 ...

感谢您的回复,后面的负载电阻是我用来等效后面的放大电路的,不具有什么作用。

网友D:
观棋不语非君子。

网友E:
过冲是输入方波类信号看到的吧?

网友F:
R3肯定要加,不加,最后变成比较器了,电源去耦是否有,第二,R2并一个100PF的电容,怀凝是布线的原因,相位裕度降低,过冲增加,加纯正弦信号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R3肯定要加,不加,最后变成比较器了,电源去耦是否有,第二,R2并一个100PF的电容,怀凝是布线的原因,相 ...

专门做硬件的吧?不过,我也有一个华为的同事,硬件做了6年。水平跟你一样。

网友G:
为了获得最佳噪声性能,必须将从同相端
到接地的阻抗降至最低。含R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冲是输入方波类信号看到的吧?

高斯

楼主:
引用 网友F:
R3肯定要加,不加,最后变成比较器了,电源去耦是否有,第二,R2并一个100PF的电容,怀凝是布线的原因,相 ...

感谢解答,这就是我所疑问的地方!我也怀疑是我布线的原因,但同相端的布线会影响裕度吗?计算上应该是与同相无关的吧。r2就放置在输入输出端引脚的正上方。去耦电容有的,没有过多考虑,采取的是datasheet中参考的4.7u和0.1u。

楼主:
输出高斯波包含很大的过冲,基线不断跳动,基线及噪声的峰峰值200mV左右。过冲近乎信号的四分之一。

楼主:
r3去除后,基线及噪声的峰峰值对信号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现在放假,由于时间关系没有继续后续其他的测试。目前的情况就是这些。也主要是现在无法进行全面的测试,信息不足,无法进一步推断。所以上来问问各位老哥。这问题在心上不舒服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这就是我所疑问的地方!我也怀疑是我布线的原因,但同相端的布线会影响裕度吗?计算上应该是与 ...

同相与反相端因布线有电容耦合因素,导致相位裕度降低。现在用的高频信号,这特别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相与反相端因布线有电容耦合因素,导致相位裕度降低。现在用的高频信号,这特别明显。 ...

估计老哥你说对了,后面的我都加了补偿就这跟随我没加,就这最不稳的我没加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估计老哥你说对了,后面的我都加了补偿就这跟随我没加,就这最不稳的我没加。 ...

还有因是高频板子,二个输入端的附近,包括输出端,不能铺地,降低浮游电容。因分布参数,不知在那个频点上多了个极点。小振是常有的事。可以用相位校正补偿掉。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估计老哥你说对了,后面的我都加了补偿就这跟随我没加,就这最不稳的我没加。 ...

也就是说,其他的注入信号没有以上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说,其他的注入信号没有以上的问题吗?

就这地方去了个电阻。后面的信号输出翻天覆地。

楼主:
要多标准有多标准,就是感觉高斯感觉变得有点直。

楼主:
不过信号倒是没有从中间试过,倒也不能过于定论。

楼主:
考虑后续都没变化,当信号从改变的前端进入后,输出效果正常,所以我认为后续不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因是高频板子,二个输入端的附近,包括输出端,不能铺地,降低浮游电容。因分布参数,不知在那个频点 ...

整个模块都没铺地,地在其他层。

楼主:
之所以确认这部分有问题,是因为从这开始信号就有问题了。改了之后问题解决,在加上时间不够,所以没过多考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多标准有多标准,就是感觉高斯感觉变得有点直。

R3去掉之后,OP已经不正常了,变成方波了,不圆顺,输入级没有工作点了。因此必须要加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F:
R3去掉之后,OP已经不正常了,变成方波了,不圆顺,输入级没有工作点了。因此必须要加的理由。 ...

所以对于去除这个电阻来使信号正常这一方法让我很疑惑,就上来问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过冲是输入方波类信号看到的吧?

信号斜率高到一定程度都会有的。是输入输出不能跟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