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O口一直输出低电平的问题

楼主(2017-04-01):
我的单片机用的是STM32F4,P1.3口不接任何元器件的时候,输出的还是低电平,给单片机的程序如下: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for(;;)
  {
    P1DIR |= 0xff;
    P1SEL &= ~(BIT2+BIT3);
    SD16AE &= ~(BIT2+BIT3);
    P1OUT |= BIT2+BIT3;
  }
}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么?

网友A:
你用这个程序的时候,P1.2口出来的是什么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这个程序的时候,P1.2口出来的是什么电平?

P1.2口出来的是高电平。。。

网友B:
是不是驱动不够?接一个上啦电阻试试看。

网友C:
感觉是不是单片机有问题啊

网友D:
没看你的配置是否正确,多用几个IO口试试。

网友E:
这个难道是IO坏了吗???

网友F:
加一个上拉电阻,IO能够为1吗?

网友G:
可能是有虚焊,抖一下就好了!

网友H:
你这是设置的输出 和上拉吗

网友I:
有可能是你的某个IO口无法输出高电平吧

网友J:
输出是低电压,测量肯定是低电压

网友J:
这个不是F4的处理器寄存器吧?

网友K:
这个不是STM32F4的寄存器

网友K:
楼主你搞错了芯片了,试试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