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发现无法进入定时器中断

楼主(2017-04-01):
在STM32F4上写了一段很简单的程序,想用定时器控制LED灯,一段时间后翻转LED引脚。但发现无法进入定时器中断

楼主:
发现运行到BCSCTL2 |=SELM_2+SELS; 就无法继续执行,绿颜色的提示行消失。。

网友A:
查找下使能下定时器的吧!!

网友B:
在BCSCTL2 |=SELM_2+SELS操作之前,要先判断8M晶振是否已经起振。

网友C:
ACLK使用的是外部晶振哦,你要看一下你的板子上面有没有外接晶振哦

网友D:
你可以尝试使用一下其他的时钟,试一下可不可以

网友E:
楼主 你的系统时钟配置好没有呢?

网友F:
外部晶振的需要多条件选择的,注意温漂的

网友G:
板子上面有没有外接晶振呀

网友H:
我一直用的都是DCO产生的时钟源,SMCLK作为时钟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是什么现象,不是问你呢么

网友I:
中断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