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触摸按键受到了干扰

楼主(2017-04-01):
我的测试板的触摸按键功能正常,当我用遥控器作用到测试板时触摸按键受到了干扰...

网友A:
在无触摸动作时仍会返回键值吗?

楼主:
我的测试板上有红外接收头与MCU引脚连接,每接收到一个脉冲下降沿将触发一次中断

楼主:
一个遥控信号将产生一串脉冲信号也就是产生快速连续的中断。

网友B:
可能就是这连串的中断干扰了触摸按键程序

网友C:
把调用触摸按键程序的周期大大延长,这时受干扰的情况会好很多

网友D:
但是增大周期仍会受遥控信号的影响。

网友E:
避免这种情况,就是要把两次事件错开。。

网友F:
可以在处理touch的时候关闭中断。

网友G:
可以在遥控信号处理的时候,认为touch功能无效。。

网友H:
要么程序里有问题,要么还有干扰存在

网友I:
这个可以
把MCU 的工作主频提高吧

网友J:
信号存在干扰吗

网友J:
触摸板和按键分开使用不行?

网友K:
信号对触摸有干扰,产生电容信号了吗

网友K:
你的遥控电路和触摸电路是什么样?

网友L:
好的,大家都知道了,受到了干扰,然后呢?

网友M:
以前搞东西的开发板上也有个红外传感器,确实会发生干扰中断的情况。找了好久原因,感觉快崩溃了。因为不需要红外,直接把传感器取了。你是不是红外和触摸共用某些端口了?可以把它们分开吗

网友N:
是电容触摸吗

网友N:
触摸按键应该是产生了电容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