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六脚的can收发芯片是啥型号

楼主:
在维修电路时发现一个6脚的CAN总线收发芯片,周围电路如图所示。
在DIGIKEY上查到串口转CAN的芯片引脚最少的都是8脚,
求大神指点。控制芯片是AT90CAN64,TX对应MCU的3号脚 RX对应MCU的2号脚。
求大神分析下

楼主(2017-04-02):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但是还是没能找到六脚的芯片,电路板只有6脚的焊盘。还是谢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