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肌电图电路可以使用AD620和AD847吗

楼主(2017-04-02):
最近在制作一个肌电图测量电路,要求不复杂。
肌电图电路常用INA128作为前级放大器。现在手头上没有,决定使用AD620代替。
这样能实现吗?

网友A:
肌电前级放大,不宜用AD620,为何,是BJT输入级的低成本方案,肌电信号信号内阻较高,用620取不出信号。

网友B:
看下输入阻抗差多少;

用INA129也可以啊;

再说这几种型号都比较老了,还贵,还不如换新的型号的仪表放大器

网友C:
用过,可以的

楼主:
我试试,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D:
我试过,可以的,表面电极接触要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