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AD620在multisim仿真输出不正确

楼主(2017-04-02):
我在multism仿真AD620放大10倍,示波器显示不对。哪里出错了?

网友A:
楼主从哪里放大10倍了

网友B:
楼主还是学生吧。

楼主:
1和8之间是5.5k, 放大倍数应该是1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学生吧。

我将电源换成了+/-18伏才实现了放大功能。但是手册上说电源范围从+/-2.3到+/-18。我平时在使用AD620时也使用过电源5伏,放大好像没问题。
有点困惑。
求解惑

楼主:
将反相输入端接信号源的负极,正向端接地,在2.3-18伏都能实现。

网友C:
看你的图太纠结了,不想细看,不管通相还是反相,你用一个电阻是什么意思?至少两个

网友D:
那尽信仿真不如无

网友E:
应该把信号源的中间接线柱接地,+ - 输出接线柱接到AD620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图太纠结了,不想细看,不管通相还是反相,你用一个电阻是什么意思?至少两个 ...

AD620 手册上只要一个电阻就可以决定放大倍数。G=49.4k/R+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把信号源的中间接线柱接地,+ - 输出接线柱接到AD620输入端?

一样的。我已经试过ua740了,貌似仿真的时候,信号源正极必须接放大器的负极。负反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尽信仿真不如无

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F:
楼主电路少了两只偏置电阻R2、R3。如下图。放大10倍没问题。并且,也无轻易置疑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