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直流电机可以保持较低速度稳定运转吗

楼主(2017-04-02):
(无正文)

网友A:
那肯定没问题啊,你试下就知道了;

我试过仪表400没问题;
FOC驱动的话更低

网友B:
没问题的,720还不算低速

网友C:
没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稳速要求. 如果有, 那其实也只是一个软件控制问题.

网友D:
有个产品上使用foc的算法基础上,做到40rpm稳定运行,方波控制做到45rpm,额定转速是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