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直流电机调速后转矩是按矩频特性变化吗

楼主(2017-04-02):
请问无刷直流电机调速后转矩是按矩频特性变化吗?

网友A:
是呀,速度升高后,力变小;

具体你要看电机的PDF资料;不同型号电机相差很大的;
另外就是和驱动方式有关;

网友B:
什么矩频特性, 没有怎么听说过

如果驱动正常, 转矩跟驱动电流和转速呈三维关系

网友(2017-06-05):
转矩只与相电流有关,与其他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