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盘 插入电脑后,怎么出现两个图标 ?!

楼主(2017-04-02):
见附图所示,U盘插入电脑后,出现 两个 图标。拔出后,两个图标 消失。

请教:
这是怎么回事 ?

谢谢 !

附图

网友A:
量产可以做到,多数这样用的是用CD方式做PE之类的

网友B:
U盘和硬盘一样是可以分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盘和硬盘一样是可以分区的~

正解。两个分区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解。两个分区而已

小容量的是不是放着驱动程序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容量的是不是放着驱动程序呀

对的,而且可以禁止写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的,而且可以禁止写操作

好的 收到

网友E:
我的EP968也是这样,虚拟了2个U盘

网友F:
我也有这种优盘,两个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