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光控LED,拆解

楼主(2017-04-02):
第一步

楼主:
现在不知道六脚芯片型号,和贴片电容型号。

网友A:
控制LED的开关元件是什么  晶闸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LED的开关元件是什么  晶闸管吗

是可控硅(PCR606)

楼主:
整流桥是(MB6F)

网友A:
看到了  能反绘一下线路图吗

楼主:
有时间绘,最近事多。

网友B:
,如果有详细说明的话,给楼主加个推荐。

楼主:
准备画板

网友C:
这个我之前做个很多,你也是搞硬件的吧   hanlie2345678这我的微信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之前做个很多,你也是搞硬件的吧   hanlie2345678这我的微信可以交流一下? ...

楼主:
上图,画的不好,请大家帮忙分析原理。

网友D:
现在都不用声,光控了。 用红外 + 光控了。 可以再拆一个,做红外传感器的。也只是个 传感器的变化。

楼主:
上图有误,已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不用声,光控了。 用红外 + 光控了。 可以再拆一个,做红外传感器的。也只是个 传感器的变化。 ...

成本高吧。

网友D:
很便宜,几块钱

楼主:
有微信吗?

网友E:
楼主辛苦了,电路图看不清楚啊

网友F: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便宜,几块钱

红外的范围小,我是用在楼梯照明的。

楼主:
图纸是看不清楚,回来再拍张看看。

网友G:
量产后都很便宜

网友H:
人体红外感应模块3块钱以内就可以搞定,只要有活动的物体就可以触发动作

网友H:
楼主传个清晰的电路呗,学习下

网友I(2017-05-03):
我司一个同事,就声控LED,只要有声音就亮。我觉得放个屁都能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司一个同事,就声控LED,只要有声音就亮。我觉得放个屁都能亮

这个形容很恰当啊

楼主:
下周发图片。

网友K:
我拆过好几个,原理都一样

网友E:
值得研究分析一下。

网友L:
是同的阻容降压吗 然后他的6个脚的是什么IC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同的阻容降压吗 然后他的6个脚的是什么IC 呢

有时间判断一下,确定后发到这里。

楼主:
六角元件应该是非门或与非门电路。6输入,3输出。或5.6输入,3输出。

网友M:
可能是SOT23-6的单片机吧或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能是SOT23-6的单片机吧或集成电路~

单片机不可能。

网友M:
没有定时功能的话,用个单运放芯片可以实现的吧~

网友N(2017-07-28):
引用 楼主:
上图有误,已修改。

不清晰

网友:
六脚芯片从图上的功能看类似于SGM3157.你可以查看下这个型号.电容可以取下来量啊,

网友O:
好帖子,可以按照这个图来做一个了,声光控制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