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AD9,封装管理器,想换元器件封装

楼主(2017-04-02):
库已经加上去了吧?请问,为什么图中的 浏览库却没有东西呢??

楼主:
我就想用已经添加的 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 库.

网友A:
PCB Library 里边,不要选择any ,选择最下面那个,use footprint f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Library 里边,不要选择any ,选择最下面那个,use footprint from……

嗯,主要是软件的问题。一会可以选一会又没了。搞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