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LINK V8死活连接不上cybl10563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4-02):
首先检查了连线是OK的,5根线都连上了,JLINK1脚连接VCC,20脚连接GND,7脚连接SWDIO,9脚连接SWCLK,15脚连接RST。我用JLINK连接NRF51822是OK的。

网友A(2017-09-05):
你的编译环境   换成IAR了吗    我们有做过PSOC4用J-LINK下载   没有问题

网友B:
楼主不如把J-link 卖了,买个Miniprog 3吧。
J-link的VCC没有供电的功能,需要外部给电并且如二楼所说,需要导出到第三方的IDE比如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