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LM311做电压比较器

楼主(2017-04-02):
大家好,今天用LM311产生触发模拟开关的方波,但电路有个不懂得地方,为什么电路引入了正反馈,
一般来说,正反馈会引起电路振荡,希望有人解答一下,谢谢!!

起振条件:(1)正反馈 ;(2)放大;(3)选频网络;(4)限幅;

网友A:
你的图是接在电源上,没有正反馈。
比较器用正反馈大多是要获得磁滞特性的输入。

网友B:
这可没正反馈,正相端的不是反馈,是参考电压。输出端的也不是反馈电阻,而是上拉电阻。

网友C:
LM311本来就是电压比较器,谈何“LM311做电压比较器”?

网友D:
没正反馈,楼主还需学习看图。

网友E:
做比较器,你要做什么样的比较器

网友F:
放大电路?

网友G(2018-05-15):
lm311的库文件是在哪里下载的,能不能发给我一份?

网友H:
这是单限比较器没有用正反馈,图画的不人性化让人看花眼。滞回比较器是用正反馈的,比较器正是利用放大器的饱和区,单限比较器利用放大器开环增益很大的特点就没必要再用正反馈,而滞回比较器逻辑复杂一点为了使放大器尽快进入饱和区所以使用了正反馈。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这是单限比较器没有用正反馈,图画的不人性化让人看花眼。滞回比较器是用正反馈的,比较器正是利用放大器的 ...

滞回比较器的正反馈一方面起到了让放大器快速进入饱和区的作用另一方面完成了滞回比较器的滞回逻辑。

网友I:
没有正反馈,R2 和R3是通过VCC产生偏压(5*1/101)输入到正向比较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