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端口无法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7-04-02):
本人是绝对的菜鸟,我采用的是如图所示的单片机系统(网上买的最小单片机系统,单片机型号STC89C52RC),当我在程序里设置单片机某个端口为低电平时,可是输出却任然是高电平5V(接负载了也没有用),望大侠指点一下,谢谢。当我把同样的单片机放到网上买的开发板上时没有问题。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sbit led1=P1^0;
sbit led3=P1^2;
sbit led5=P1^4;
sbit led7=P1^6;
void main()
{
led1=0;
led3=0;
led5=0;
led7=0;
P3=0;
while(1);
}

网友:
没看明白你说的是哪个I/O口

网友A:
没懂你说的啥

网友B:
单片机坏了,或者程序没有下载到芯片上

网友C:
你的程序是不是都没有运行,比如程序并没有下载进去,或者你自己的最小系统单片机没有正常运行。

网友D:
你的P3是什么啊!不行把它给删了吧!看着好不舒服。

网友E:
查查你的硬件

网友F:
#include <reg51.h>
sbit led1=P1^0;
sbit led3=P1^2;
sbit led5=P1^4;
sbit led7=P1^6;

void port_init(void)
{
        P1M1=0x00;
        P1M0=0x55;
        P1 = 0x55;
}

void main()
{
led1=0;
led3=0;
led5=0;
led7=0;
P3=0;
while(1);
}

网友F:
#include <reg51.h>
sbit led1=P1^0;
sbit led3=P1^2;
sbit led5=P1^4;
sbit led7=P1^6;

void port_init(void)
{
        P1M1=0x00;
        P1M0=0x55;
        P1 = 0x55;
}

void main()
{
port_init();
led1=0;
led3=0;
led5=0;
led7=0;
P3=0;
while(1);
}

网友G:
研究这个问题,适合用“定时取反端口”来做,不然程序是否在运行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