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PIC18F24的ADC事宜请教!

楼主(2017-04-03):
我用一个10K的电位器接ADC通道,我想在我调节电位器的时候把这个ADC值显示出来,在我不调节电位器的时候,这个值不用显示出来;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值一直是在数码管上有显示,我想消隐掉怎么处理?

网友A:
你这个真是奇葩的想法要求

网友B:
你可以判断一下,ADC变化超过一个门限值后才显示。

网友C:
很简单的,做个定时计数器,然后让屏幕显示ad值比如 5秒然后关闭显示,

一旦检测到值变化超过多少就刷新定时器。 就会一直显示了,ad不变的话5秒后就隐藏了。

网友D:
检测到n次比原值变化超过N时,显示一小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