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1965 can not open source file"DSP2833X_Device.h"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4-03):
你自己能找到这个文件吗

网友A:
如果能找到    添加到当前工程中来

网友A:
还有就是看看你工程属性下的一些设置    搜索路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看看你工程属性下的一些设置    搜索路径等

按照缺失路径建立了文件夹  然后搞定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缺失路径建立了文件夹  然后搞定了~~谢谢~

那就说明   工程属性下设置了搜索路径了

网友B(2017-07-30):
引用 网友A:
那就说明   工程属性下设置了搜索路径了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已经在工程属性下设置了路径,怎么还是不行呢。C:\Users\renqicai\Desktop\无标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已经在工程属性下设置了路径,怎么还是不行呢。 ...

已经解决了,我在project里面clean了一下,然后重新编译了下就好了。原来ccs还会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我在project里面clean了一下,然后重新编译了下就好了。原来ccs还会卡 ...

这个不是卡的原因吧   是清除一些中间文件

网友C:
路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