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7-04-03):
做一个项目,要用到25个按键,但是IO紧张,如果用矩阵的话要10个IO,  用电阻分压AD采样的话又怕按键氧化不可靠,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请不吝赐教。

网友A:
IO扩展芯片,通讯接口iic加中断,nxp和安森美都有

网友B:
专用矩阵键盘ic,108键都妥妥的

网友C:
用串口扩展,并入串出的移位寄存器。不过,考虑到现在MCU非常便宜,用一片几毛钱的廉价OTP型MCU来扩展既简单又方便,与主MCU用串口(自定义的即可,无需标准异步串口或SPI之类)互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串口扩展,并入串出的移位寄存器。不过,考虑到现在MCU非常便宜,用一片几毛钱的廉价OTP型MCU来扩展既简 ...

用MCU确实便宜一些

网友D:
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楼主

网友E:
用电阻分压AD采样的试过一个ADC管脚接8个按键,用了两组,总共16个按键,批量出去了,没听说有什么问题。可能和实际应用的环境有关,我们的应用电路板是封装在密闭的机箱里面的。

网友F:
查一查74hc165这个芯片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楼主

没太看明白啊大哥。如果是这样  这个驱动大概是怎么个原理a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太看明白啊大哥。如果是这样  这个驱动大概是怎么个原理a

扫描法判断

网友G:
一楼的方法简单,可以用

网友H:
现在单片机很便宜,用一个单片机专门处理,然后再同主机,IIC或SPI通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太看明白啊大哥。如果是这样  这个驱动大概是怎么个原理a

和矩阵按键差不多
有兴趣的话可以搜索“5个IO口扫描25个按键”,相信你看了之后就会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单片机很便宜,用一个单片机专门处理,然后再同主机,IIC或SPI通讯

比较了一个  还是这个主意好一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