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的输入偏置电流方向

楼主(2017-04-03):
(无正文)

网友A:
即使输入为BJT,不同型号其偏置电流方向也不同。有些型号输入级使用NPN管,有些型号输入级使用PNP管。

楼主:
有时看到一些贴子说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电流没地方流去,里面的管子没偏置,使op工作不正常?
假如电流方向是流出的,是不是对地加上个电阻?
如果是流入的,该怎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看到一些贴子说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电流没地方流去,里面的管子没偏置,使op工作不正 ...

无论偏置电流是无法流入还是无法流出,都是“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
无论偏置电流是流入还是流出,输入端都应该有一支电阻(或者直接联接)联接到电路的特定节点(不一定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偏置电流是无法流入还是无法流出,都是“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
无论偏置电流是流入还是流出,输入 ...

这个电阻该如何接,是否要先看看这个op是流入还是流出来定?

网友B:
偏置电阻标准接法是“地”或“1/2Vcc”,极少需要关心PNPNP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该如何接,是否要先看看这个op是流入还是流出来定?

不必“先看看这个op是流入还是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