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新唐了

楼主(2017-04-03):
1.很难烧录
2.有个串口问题和论坛的另一个帖子一样传送门

(1)这样用无效
UART_DisableInt(UART0,UART_IER_RDA_IEN_Msk);  // 关闭
UART_EnableInt(UART0,UART_IER_RDA_IEN_Msk); // 打开
(2)这样用也无效
UART_Close(UART0);  // 关闭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打开
UART_Open(UART0, 9600); // 打开
UART0->LCR |= UART_WORD_LEN_8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_1;  // 打开
UART_EnableInt(UART0, UART_IER_RDA_IEN_Msk);  // 打开

至始至终,它想进串口中断就进,完全不理会我的主程序

说的很平静,可是心中有一把怒火,想把这些芯片烧掉

2017.4.4(give up 也会被和456谐??)
谢谢各位了过了一天冷静一下,这项目有时间的,如果能在昨天做出来就好了
当然,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还有一个让我很纳闷的是,串口中断0和串口中断2居然是共用的,函数名称是UART02_IRQHandler
我是从别的领域转过来的,寄存器操作不熟,接别人的项目修改
感觉串口好像也没有很难,但debug的时候就一直进入UART02_IRQHandler(明明没数据的)。。。我用的是M0518系列,
烧录发生的问题感觉和电路设计有关,我用开发板烧录失败几率=0
例程看了玩转新唐,不过里面好像都是寄存器操作

网友A:
慢慢来,多调试几次就通了。
也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先给给你一个我以前用的例程,你看看是否有用!这个是STM32F103系列芯片keil例程

网友B:
直接用新唐的库来开发,
本来库就不是很完善,
直接操作寄存器吧,

网友C:
有点危言耸听了 . 第一条就不成立的 , 原因可能就是你不熟悉吧. 新唐的ice烧写应该是最方便的了 .  不娇气 不死机. 不会把芯片锁死. 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D:
看寄存器操作的例程吧,我帖子里面有,测试下来工作很稳定

网友E:
應該不會一直進中斷,rda是指uart fifo中才資料才會進中斷,先檢查uart rx那根腳是不是被拉為low,才會一直進中斷。

网友F:
我从来不用库函数,抑制都是自己写寄存器配置,这样有什么问题就可以从自己的地方入手,毕竟库函数很多都用不到,太浪费。

网友D:
用下来M0516,使用EmBITZ软件直接寄存器操作,ICE烧录,新唐芯片还算皮实。打算开发四轴飞行器飞控了,不知新唐如何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危言耸听了 . 第一条就不成立的 , 原因可能就是你不熟悉吧. 新唐的ice烧写应该是最方便的了 .  不娇气  ...

烧录的时候有时是【超时】,或是【验证芯片失败】,还是说PCB走线太细,再不然就是烧录端口没有接触好反正这些问题加一加,失败的几率高达80%。。。

网友G:
引用 楼主:
烧录的时候有时是【超时】,或是【验证芯片失败】,还是说PCB走线太细,再不然就是烧录端口没有接触好反正 ...

同感,烧录问题很烦人,烧录线长一点就烧写失败。

网友H:
不知道能用的什么芯片啊?没有下载BSP吗

网友H:
库虽然多,浪费,但是你用不到的就不用嘛,实际上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I(2017-05-20):
新唐挖的坑可不止这么一点哦。

网友J:
不用库函数可以,但是可以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