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SD1306驱动芯片,怎么实现OLED屏的水平滚动显示?

楼主(2017-04-03):
我用的芯片是SSD1306驱动芯片,驱动OLED屏由右往左水平移动。有做过OLED屏滚动显示的朋友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A:
https://developer.mbed.org/teams/Hexiwear/code/Hexi_OLED_SSD1351/file/ae5fad429790/Hexi_OLED_SSD1351.cpp
看 RightLeft

楼主:
用类封装了,有点C++基础,但还是没有看明白

网友B:
水平滚动显汉字?

网友B:
就是不停刷新OLED,更改坐标。

网友B:
字符滚动,就是改变地址不就行了吗

楼主:
这个SSD1306有滚动的指令,但搞不定

楼主:
有没有人做逐列取模的呢?输出也是逐列输出的 ? 我现在用的是page 寻址模式,可以正常显示,但搞逐列就不行了

楼主:
逐列用的是 VERTICAL ADDRESSING MODE

楼主:
搞逐列式输出,搞个缓存,用软件去刷肯定可以的,只是这个芯片本身有滚动的指令

楼主:
怎么玩 ? 有没有搞过的朋友?

楼主:
OLED的 垂直寻址模式有没有朋友搞过的? 急急!

楼主:
引用 楼主:
OLED的 垂直寻址模式有没有朋友搞过的? 急急!

这个模式下,可以实现逐列的输出,没有朋友这样做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veloper.mbed.org/teams/Hexiwear/code/Hexi_OLED_SSD1351/file/ae5fad429790/Hexi_OLED_SSD1351 ...

请问你有没有做过逐列输出的? 就是取模是逐列,输出也是逐列,用的是垂直地址寻址模式

网友C:
刷新之后更新地址。

网友C:
TFT的坐标改变了,不就能够滚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新之后更新地址。

是怎么更新地址的呢?可以再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停刷新OLED,更改坐标。

怎么更新地址的呢?可不可以以再具体一点?现在逐列的输出都没有搞定,按列行输出是可以的

楼主:
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回答,不要回答一半,我还是没有搞懂

楼主:
自己顶上来, 顶顶顶
自己顶上来, 顶顶顶
自己顶上来, 顶顶顶

有没有谁做过这个的?告知下

网友D:
改变LCD写入的坐标。

网友D:
OLED从右到左坐标逐次减小坐标。

网友E(2017-11-02):
搞定了没?我也找这个啊

网友E:
我找了个资料

可以用
水平滚动设置(26h 27h)  这个命令是由五个连续字节来设置水平滚动参数和决定滚动开始页,结束页和滚动速度的。 在声明这个命令前,水平滚动必须用命令(2Eh)关闭,否则,RAM中的内容可能被损坏。 SSD1306 水平滚动是为128列滚动设计的。下面的两张插图演示了滚动的效果

网友F(2021-09-13):
我有代码,1306硬件是支持有限滚屏功能的,要支持更多,需要自己使用数组做一个缓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有代码,1306硬件是支持有限滚屏功能的,要支持更多,需要自己使用数组做一个缓存 ...

支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