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电压

楼主(2017-04-03):
上升沿触发它的触发电压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是不是要达到VCC的90%才会触发?

网友A:
好像还有个时间要求吧

楼主:
比如说TTL电平,是不是要5*90%=4.5V以上才算有一个触发呢?

网友B:
TTL我记得是2V左右吧

网友C:
CMOS的要高

网友D:
问这个干吗

楼主:
想排除干扰

网友E:
datasheet 上没有吗

楼主:
要这个明确的定义

网友F:
看datasheet上的Vih
5V的TTL的Vih至少要2V,CMOS要3.5V。
不是达到这个值才会触发,而是达到这个值才是可靠的高电平,就单个器件来说,可能不到这个值就触发了。

网友G:
2V 以上为高,0.8V以下为低.

网友H:
应该是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一个变化过程,高/低电平的定义一般datasheet 都有.
这个,还需要一个时间,一般是几个CLK.

网友A:
有些IC对边沿陡峭程度比较敏感,如果是单片机的话一般都是由采样电路实现的,对边沿不敏感

网友I:
边沿触发,是要看边沿时刻前后的保持时间和建立时间的
电压满足电平标准就可以了

网友C:
看datasheet,Vih,到达这个数就稳定触发内部的触发器采样。

网友D:
对于不同芯片触发电压有时是不一样的

网友F:
一定要看datasheet的触发电压 , 每个元件都不盡相同的 .

网友E:
和cmos,还是ttl有关,一般到边沿触发这的高低电平都很规范了,不然就应该在前面加整形电路

网友G:
Datasheet上的VIH是IC保证可以认为是高电平的的电压,实际的触发电平会比这个电压低,而且每批/每颗IC会有差异,批次的差别会大一些,同批次的差异极小。看什么应用来考虑这个差异的影响。

网友J: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