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SDD1306 OLED驱动芯片怎么设置成水平滚动的显示?

楼主(2017-04-03):
SSDD1306 OLED驱动芯片怎么设置成向左边水平滚动的显示?请做的朋友给个思路。

网友A:
显示的字符进行移动,然后就可以达到水平滚动的效果了。当然你的时间都要配合好的。

网友B:
滚动显示就是改变显示在坐标。

网友B:
水平滚动是需要代码实现的。

楼主(2017-08-19):
引用 网友B:
水平滚动是需要代码实现的。

代码实现会有抖动

那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