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一个大电流的输出

楼主(2017-04-03):
(无正文)

网友A:
电容器放电不是恒流放电,电流会随时间延长而变小,如果电路允许电流变小,则直接使用电容器放电是可以的,否则就需要再增加稳流的电路。譬如在电容器后面增加串联线性稳压电路,则只要参数设置合适,就能使输出电流在短时间内保持稳定。

网友B:
找一个可控的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以搞定

网友C:
电容方式不可取,毕竟是可穿戴设备,空间有限
同行的做法都是用一个带EN控制脚的DC-DC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