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PLC通过485通信检测温度湿度传感器数据并控制外围电路

楼主:
各位大神好:
我有一个想法,想用PLC通过485通信检测温度湿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湿度数据,根据数据控制外部电路从而实现自动喷水对工程现浇注的梁体进行养护,现在请教如何检测数据。
我用国内某品牌PLC,根据PLC及传感器供应商提供的通信实例进行了PLC编程(485通信),其中传感器用电脑高级语言通过测试是没问题,但在PLC上就检测不到数据。故请大神帮忙看看是代码问题还是我的设置问题,谢谢。

PLC梯形代码图
PLC系统参数图

数据起始地址

注意:上位机设置的数据地址需+1

数据长度
数据格式
数据内容(意义)

注意:温、湿度int数据需除以100倍得到实际值
Float

(解码方式3412
温度Float形式

(只读)
Float

(解码方式3412
湿度Float形式

(只读)
int
温度*100int形式

(只读)
int
湿度*100int形式

(只读)
unsigned int
第二地址(可读写)
unsigned int
错误代码;

(只读)

不用
温度湿度模块地址表

PLC梯形图

PLC梯形图

PLC设置图

PLC设置图

网友A(2017-04-06):
可以试试。

网友B:
波特率一个57600,阶形图是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