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晶体管电路设计》中的一个原理图无法理解

楼主(2017-04-03):
在104页有这样一个电路
Tr1是NPN共基极电路,但后面一级Tr2的输入是从Tr1集电极来的,而Tr3是从Tr1基极输入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虽然看着像推挽输出。但感觉不是啊,也不像射级跟随器。

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Tr3是Tr2的有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3是Tr2的有源负载。

也就是说Tr3只是给Tr2提供电流的?

网友B:
Tr3这发射极电流都是固定的。感觉有点奇怪。

网友B:
Tr2和Tr3相互分压。感觉两个都是负载。真正放大的是Tr1上3个电阻。

网友:
共基共集放大

网友C:
104页没有此图!140页有一个!

网友D:
感觉是,tr1是共集,当是反接,减小了输入阻抗;tr3是共射,放大用;tr2是有源负载,增大输出电流

网友C:
TR3基极那儿是低阻抗节点,电压增益多小啊?另外,TR3可以说是电流源负载,或者用本书所说的稳流负载,但不能说是有源负载!

网友E:
TR1共基放大 TR2射极跟随 TR3恒流源 为TR2提供静态电流

网友F:
电路原理上问题不大,也不知道适合用场,粗算增益U出/U入=1k5/680。

网友G:
第一级共基放大,克服了三极管的MILLER效应,提高带宽,第二级射极跟随,增加带宽和驱动能力。交流放大倍数也就是1.5/0.68,其他如张老说的。有源负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C:
TR3基极那儿是低阻抗节点,电压增益多小啊?另外,TR3可以说是电流源负载,或者用本书所说的稳流负载,但不 ...

再具体解释两句:
TR3发射极退化电阻约为100,即便rce为10k,电流源阻抗起步价是M欧,和10k比起来绝对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说还负什么载啊?把负载线画一画?

有人反驳了,741输入级就是用电流镜作负载的,这里怎么就不是?看看人家那下一级,一般是跟随器,输入阻抗可止10k?大和小当然是相对来说的!

网友C:
有些人喜欢死记硬背,所以多说两句,实在理解不了,再多数两句模拟IC设计常识:

为何要用有源负载,电阻不是更便宜?
主要原因之一,是花钱多少看占用die面积多少的,而非看器件类型!所以芯片设计中有源负载(电流镜为主)到处都是!
原因之二是解决增益和效率的矛盾!高交流,低直流阻抗,必然是非线性电阻干的活!
再来看书上这个电路,在分立件设计中有源器件相对价格高,10k电阻一用,前功尽弃!

网友A:
楼主不妨计算一下,“电阻不是更便宜?”该改用多大电阻。
是不是2.9V/0.015A=193ohm。

网友H:
其实,这个电路设计还是蛮奇妙的
特别是电平平移和转推挽电路,相当奇妙

没有什么“转推挽”电路。

网友C:
给外行普及模拟IC常识:
电阻设计必须遵守设计规则,即便是最简单狗骨头电阻,起码有两个接触孔,意味着电阻再小,也不可能小过2(Wc+2WO)^2,而且这样的电阻,误差远大于典型值20%!要想精度高,起码是特征尺寸5倍以上!

电阻便宜吗??

网友C:
有大师突发奇想:用稳压管做"有源负载"如何?

噪声,增益,效率等,是不是个个都差心眼?

网友C:
用电压源做负载,是不是闻所未闻?

狗屁不通,胡扯霸道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