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段程序中,能既当成中断使用,又当成普通I/O口判断高低电平使用吗?

楼主(2017-04-03):
同一段程序中,能既当成中断使用,又当成普通I/O口判断高低电平使用吗?

网友A:
最好别混搭,除非特殊情况。

网友B:
能用,比如发生低电平中断后进入中断服务程序确认电平以抗机械开关的抖动。

网友A:
一般不能同时使用的吧。。。

网友C:
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D:
中断响应具有随时性,最好是分开的啊

网友E:
中断和PWM输出应该分开  这一块我虽然没用到  但建议分开 至少我不会这么用

网友D:
实现上是可以,但是不建议混合使用,中断时一个实时动作,可能会错过一些中断处理

网友F:
当然可以这么用,IO口中断本来就是针对普通IO来说的,我产品上就是这么用的,边沿触发中断,然后在主循环内延时判断相应I/O口的电平以确认信号。

网友G:
这个是可以的,不过需要处理好中断程序的啊。

网友H:
可以需要配置IO的功能。

网友H:
在中断里面可以判断信号的高低电平、

网友I:
IO的状态能够被读取。

网友I:
以前用中断加信号采集,就可以读取IO电平。

网友J:
可以设置IO功能。

网友J:
中断信号使用可以判断电平高低

网友K:
这个注意香瓜IO的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