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

楼主(2017-04-03):
发现ti dsp好多寄存器是部分位只读,部分位可读写,这样的情况怎么设置呀?

网友A:
你意思?用联合体?

楼主:
若用联合体{字+结构位域}的字写入行吗?

楼主:
用位域写入是只写某一位吗?

楼主:
刚看了个ti的例程,原来它在用字硬生生的往部分只读寄存器里写不知道是不是C编译成汇编的时做了特殊处理了?

网友B:
应该不是的

网友C:
设置寄存器干什么?

网友C:
设置DSP的时候,根据需要设置寄存器。

网友D:
只读寄存器里能写进去吗

网友E:
用户手册上应该是有讲哪些可读写,怎么读写的

网友F:
使用宏定义。

网友G:
没有什么问题,直接读写就行。

网友H:
使用的哪个DSP芯片?

网友I:
这个没有好的设置方法。

网友F:
这个可以不用配置,配置没用。

网友G:
不能写入,不会影响到。

网友H:
现在不是都是配置的bit吗

网友I:
楼主多多看看DSP的datasheet上,有这些寄存器。

网友J:
这个采用结构体的设计解决

网友K:
其寄存器的,就按照其文档要求的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