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和while之间是如此相似

楼主(2017-04-03):
递归和while之间是如此相似,~~~有知道的前辈能否给指点一二

网友A:
递归调用是用的满足条件的大循环,里面是传递参数的!

网友B:
楼主太菜鸟了,递归和while很不相似的。

网友C:
递归是一种回溯,先从你的程序入口找到最基础的点,然后再回来,其中要使用很多很多的堆栈,单片机上是不可以使用递归的

网友D:
递归必须设置一些目标,当达到这些目标时便终止执行,每个递归调用必须取得一些进展,进一步靠近这些目标。

网友E:
形式上看,while在一段代码间反复执行,递归会不断嵌套着调用函数本身

网友A:
while属于循环,可以和for,do。。。while互换,但不是完全等同,语法自己要多看看

网友A:
递归是先定义一个函数,然后在该函数内部再调用定义的函数本身  经典的例程是汉诺塔问题,呵呵,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F:
while是条件循环。递归是函数自我调用。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网友G:
递归就是循环一个函数。

网友G:
while只满足条件就执行,这个没有循环调用。

网友H:
while和递归的相同点就是都有循环式地处理相同的某一大块语句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递归调用是用的满足条件的大循环,里面是传递参数的!

这个递归是自己传递参数。

网友J:
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运算。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形式上看,while在一段代码间反复执行,递归会不断嵌套着调用函数本身

应该是这样的,递归嵌套函数。

网友L:
两个不同的运算符方法,没有比较性。

网友H:
递归强调一个函数调用自己,而迭代只是说一个重复的计算过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递归调用是用的满足条件的大循环,里面是传递参数的!

while就是判断条件。

网友J:
楼主有什么代码要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while属于循环,可以和for,do。。。while互换,但不是完全等同,语法自己要多看看
...

哪一个效率比较高?

网友L:
楼主去看看C语言里面两个的运算方法。

网友M:
这两者是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C:
递归是一种回溯,先从你的程序入口找到最基础的点,然后再回来,其中要使用很多很多的堆栈,单片机上是不可 ...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