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可以降频使用吗?

楼主(2017-04-03):
DSP可以降频使用吗?

网友A:
自己感觉好像是降频容易超频很难

网友B:
肯定可以啊!

网友C:
倍频和分频都是可以通过寄存器来设置的,自己阅读pdf看看

网友D:
想买定频的CPU,难呀

网友E:
呵呵,超频不让,降频再不让,还活不活了!

网友F:
历史上的那么多CPU中,好象只有6502一类的CPU是不能降频降太多的

网友G:
其它的CPU都可以降到接近直流的程度下正常工作。

网友H:
有些DSP的某些模块的频率之比是固定的,不能改变

网友I:
可以,DSP的主频均有一定的工作范围,因此DSP均可以降频使用

网友J:
可以降低相关频率

网友J:
使用有源晶振选择低频率的就行。

网友:
DSP频率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K:
DSP降低频率也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L:
DSP为什么要降低频率呢?

网友L:
如果降低频率,可以直接使用单片机做处理。

网友M:
为什么要降低频率使用呢

网友M:
DSP主要是做运算用的,降低频率有问题。

网友N:
DSP可以降低频率使用,但是运算速度就降低了。

网友N:
为什么要降低频率?降低功耗吗?

网友O:
你要当做单片机使用?

网友O:
如果降低频率还不如使用单片机计算呢。现在的单片机功能也很强。

网友P:
为什么要降低频率

网友Q:
引用 网友A:
自己感觉好像是降频容易超频很难

芯片哪能超频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倍频和分频都是可以通过寄存器来设置的,自己阅读pdf看看

降低频率就是浪费资源。

网友K:
必须可以降低频率。

网友S:
引用 网友D:
想买定频的CPU,难呀

微处理器不都是定频的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L:
DSP为什么要降低频率呢?

可能为了降低频率。

网友U:
引用 网友N:
DSP可以降低频率使用,但是运算速度就降低了。

确实是这样。

网友P:
如果使用低频率,可以选择其他的芯片。

网友Q:
引用 网友A:
自己感觉好像是降频容易超频很难

频率固定了,才能配置其他的芯片。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倍频和分频都是可以通过寄存器来设置的,自己阅读pdf看看

PLL配置的时候降低频率就是浪费资源。

网友K:
DSP芯片都是运算行的芯片。

网友S:
引用 网友D:
想买定频的CPU,难呀

建议选择其他的芯片试试。

网友T:
引用 网友L:
DSP为什么要降低频率呢?

DSP计算的时候需要运算速度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N:
DSP可以降低频率使用,但是运算速度就降低了。

浮点型运算芯片。

网友V: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

网友W:
引用 网友O:
你要当做单片机使用?

单片机的价格比DSP要低

网友V:
可以选择F28335芯片。

网友W:
引用 网友O:
如果降低频率还不如使用单片机计算呢。现在的单片机功能也很强。

现在的M4的芯片功能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