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实时传输这么多的数据的话。我应该怎么传输呢?

楼主(2017-04-03):
想把“经处理的视频信号”传输到远处。
考虑到普通8位的单片机的运算能力,如果要传输大量
的实时视频信号,8位单片机可能达不到这一要求。
如果采用32位的ARM芯片。如果实时传输这么多的数据的话。我应该怎么传输呢?

网友A:
楼主,是直接用ARM的某一功能还是通过什么芯片发送数据的呢?

网友B:
你这主要受限于信道的通信速度而不是MCU的处理速度

网友C:
因为你采集的图像信号根本没必要做什么处理,直接传到PC处理就是了。

网友D:
只能用专门的通信控制器(采用同步技术传输),例如以太网芯片8xx9.(8139?)
很简单的事,买个以太网卡,和你的MCU接口就行了。

网友E:
你要送到以太网卡上传输的大量的视频信号数据是从哪来的?

网友F:
是啊,如何送到以太网卡上的发送缓冲RAM (好像1K字节一帧)?

楼主:
我现在的这个设计也是刚刚启动的。
由于我之前都是用8位单片机或简单的ARM7做些DIY。

网友G:
楼主有什么难点?

楼主:
把视频信号编程数字信号传输给我的单片机。

楼主:
还有就是把转换过来的视频数字信号传输出去。

网友H:
我平常见过的摄像头都是人家做好的。就是通电后直接就可以用TFT屏显示的。

网友I: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

楼主:
我现在想把选用的单片机型号确定下来,想着如果有相应的ARM7或ARM9有相应的功能的。做起来就事半功倍了

网友B:
黑白的,就需要调节玻璃电压了

网友H:
呵呵,好天真啊

网友J:
分模块做似乎会好一点,数据采集,转换和传输各司其职,这样会简单些吧……

网友G:
我看到人家用CPLD,如XC95144

网友F:
3楼的意见正确,传多远没有具体的数据,信道介质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