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pic16f887捕捉测速

楼主:
学生狗一个 用pic16f887捕捉测电机转速 每个上升沿捕捉 用相邻捕捉值做差求得周期进而求得转速 但低于31Hz捕捉值混乱 、高于31Hz正常 求大神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呢 还用了lcd和pwm正常未列出

网友A(2017-04-04):
超时溢出了,你应该需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时溢出了,你应该需要考虑的

您好 那我应该怎么改呢 把TMR1预分频改大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那我应该怎么改呢 把TMR1预分频改大么?

开启定时器溢出中断,统计溢出次数;
计算频率的时候把定时器溢出次数考虑进去一起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定时器溢出中断,统计溢出次数;
计算频率的时候把定时器溢出次数考虑进去一起计算 ...

您好 统计了溢出后现在可以到15Hz了 但15Hz以下还是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