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

楼主(2017-04-03):
用 IAR 调试nRF24L01程序时总是复位而断点进不去.
请问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

网友A:
难道是因为电压低引起的?

网友B:
看门狗关了吗?

网友C:
是你的代码跑飞了,这是跳到了初始化代码中。
看看有没有开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写中断服务函数。
应该不是你的供电问题

网友D:
楼主有多少全局变量需要初始化?应是cstart的执行时间过长,导致没有执行到关看门狗的语句是,看门狗已经溢出了。

网友E:
对啊,先把变量设置成_no_init,做个测试看看是否是这个原因

网友F:
这个硬件存在问题,查看一下信号。

网友F:
电压不是存在问题吗?

网友C:
这个没遇到  说实话  感觉应该是看门狗问题或者是nRF24L01本身的高频干扰

网友G:
检查你的代码是不是有风险,比如堆栈溢出,可以看程序入口是从哪里执行,还是开始执行就复位。

网友H:
检查RST引脚是否有变化。

网友I:
中断无法进入就是中断配置程序有问题。

网友I:
nRF24L01接收中断触发了信号了吗?

网友J:
这个程序在哪里呢?

网友K:
中断程序有错误。

网友L:
检查硬件了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因为电压低引起的?

电压低电路就会复位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是你的代码跑飞了,这是跳到了初始化代码中。
看看有没有开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写中断服务函数。
应该不是 ...

可能中断存在问题。

网友J:
nRF24L01可以扫描读取。

网友K:
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L:
可能是电路断路。

网友M:
看门狗只是复位电路而已,跟这个关系不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是你的代码跑飞了,这是跳到了初始化代码中。
看看有没有开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写中断服务函数。
应该不是 ...

你自己写的中断函数在哪来?

网友O:
单步调试程序能够执行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多少全局变量需要初始化?应是cstart的执行时间过长,导致没有执行到关看门狗的语句是,看门狗已经 ...

这个跟nrf通信有关系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F:
这个硬件存在问题,查看一下信号。

测量信号电路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遇到  说实话  感觉应该是看门狗问题或者是nRF24L01本身的高频干扰

高频干扰会造成中断不能执行吗

网友O:
测量一下中断信号的电压。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对啊,先把变量设置成_no_init,做个测试看看是否是这个原因

  这个是在哪来设置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F:
电压不是存在问题吗?

nrf24l01是3.3v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遇到  说实话  感觉应该是看门狗问题或者是nRF24L01本身的高频干扰

这个不应该是看门狗的问题,是硬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