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是否能将电源线和模拟地直接连到布线?

楼主(2017-04-03):
(无正文)

楼主:
如果确实是可以的话,你们是否能对接地给些建议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封装形式?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这并非说明两种地可以随意混合连接. 分开布线并选择合适的连接点仍然是重要的.

事实上, 我也一直是这样布线的. 可以增加布线的灵活性, 但并不是随意性.

网友C:
这是个经常有人提到的问题了.
为了信号的稳定性, 特别时数字部分的噪声不影响模拟信号, 推荐数模地要分开布线, 并合理选择共地连接点.

网友D:
将AVDD和PVDD引脚独自连到VCC布线。将1.0uF或者更大的陶瓷电容器至于PVDD,距离要足够近,并且尽可能对每个PVDD引脚都这样做。

网友E:
嗯,在AVDD上请使用0.1uF的电容器,并且尽量靠近引脚。

网友D:
电容器的介电常数最好是X5R或者更好的。

网友F:
QFN封装的电源焊盘对接地而言是星点,所以它应当使用产品手册上描述的通孔数连接到你的GND布线。在器件下方将AGND和PGND引脚布线到电源焊盘。

网友C:
是,电源焊盘同样是器件冷却的途径,所以请确保布铜区域,以确保器件的冷却。

网友G:
不建议接在一起  模拟地和数字地最好隔离   如果能确保相互影响不大   可以在他们的地之间接一个0欧姆电阻

网友G:
   电磁干扰尽量做好一点   平时看不出有什么影响   真正出了问题  很难排查

网友F:
有点不知所云,不过一般的模拟地跟数字地是要分开的

网友D:
可以的啦,只是需要多注意下电磁兼容方面的设计的。

网友H:
两个地线之间需要进行隔离处理的。

网友B:
你可以用多边形铺地来设定地线形状, 分割地线连接

网友I:
两种底线的分隔开的设计

网友J:
PCb布线的是有一定的规则的

网友K:
这个需要根据布线规则的设计

网友L:
这个需要遵循布线规则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这并非说明两种地可以随意混合连接. 分开布线并选择合适的连接点仍然是重要的.

楼上说的很关键,,注意不同地的隔离。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将AVDD和PVDD引脚独自连到VCC布线。将1.0uF或者更大的陶瓷电容器至于PVDD,距离要足够近,并且尽可能对每个 ...

楼上建议很好,这方面的我以后也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