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中断处理函数逻辑问题

楼主(2017-04-03):
如果我想实现
当a=0时,执行语句1
当a=1时,执行语句2
当b=0时,执行语句3
当b=1时,执行语句4
当c=0时,执行语句5
当c=1时,执行语句6
用如下程序实现对吗?
主要就是嵌套的对吗?

楼主:
if(a==1)
        {

        }
        else
        {

        }

        if(b==1)
        {

        }
        else
        {

        }

if(c==1)
        {

        }
        else
        {

        }

楼主:
这样逻辑有错吗?书本上没有这样写过,但是我经常这样用,不知道有没有错误

网友A:
逻辑没错,但是我觉得你把a,b,定义成无符号整型的,
if(a>0)
{

}
else
{

}
这样程序表达的意思是不是更直观点

网友B:
那这个跟中断没关系呀

网友C(2017-05-03):
全用if也行啊,2楼的代码中考虑,如果a=0和1以外的数据的时候就出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