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5V和3.3V的DSP混接问题

楼主(2017-04-03):
TI DSP的发展同集成电路的发展一样,新的DSP都是3.3V的,但目前还有许多外围电路是5V的,因此在DSP系统中,经常有5V和3.3V的DSP混接问题。

网友A:
DSP输出给5V的电路(如D/A),无需加任何缓冲电路,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B:
DSP输入5V的信号(如A/D),由于输入信号的电压>4V,超过了DSP的电源电压,DSP的外部信号没有保护电路,需要加缓冲

网友C:
使用隔离电源。

网友C:
混合电源容易造成干扰,使用EMI。

网友D:
这个电源之间没有干扰就行。

网友E:
电源分割了吗

网友F: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G:
注意电路的EMC影响

网友E:
现在的DSP不都是3.3V的吗

网友F:
电平之间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G:
TI的电源芯片都比较全。

网友H:
这个有电源混接有什么问题

网友H:
电源做好隔离,就可以直接实现。

网友I:
如74LVC245等,将5V信号变换成3.3V的信号。

网友J:
仿真器的JTAG口的信号也必须为3.3V

网友K:
否则有可能损坏DSP。

网友L: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A:
DSP输出给5V的电路(如D/A),无需加任何缓冲电路,可以直接连接

这个DSP需要电源分割。

网友M:
外围电路5V供电不影响你的使用。

网友M:
电压存在差值的时候可以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D:
你说的 是3.3V供电DSP和5V信号转换?

网友N:
DSP供电不都是3.3V么

网友O:
以前的DSP也是3.3V电压吧。

网友N:
DSP的基准电压可能有变化。

网友D:
楼主要混接哪几个DSP芯片?

网友O:
你可以看看TI的评估板,学习一下相关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