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不同按键中断触发同一个计数器

楼主(2017-04-04):
大家好,基于atmel ASF库,有什么思路来实现几个按钮的中断共享一个计数器呢?前提是这些按钮总不会被同时按下。

网友A:
atmel没有用过,以STM32为例,所有的Px.0都是连在一条总线上的,你可以用PA0/PB0/PC0这样分别触发外部中断,这时同时只会响应一个的。这样就可以共用一个计数器了。

网友B:
请问用的是哪个系列?SAMD2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