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气门芯电路拆解

楼主(2017-04-04):
买了个大玩具,凤凰牌的phoenix的HOE见下图照片。双轮,大玩具。
气门芯的地方有个电路,导光柱位浅绿色,如图。

楼主:
拆开一看, 三个小纽扣电池串联。
一个弹簧接电池一段,电池另外一端接金属外壳,LED的管脚别出来,和外壳接触(不良好)。

楼主:
电路是      电池另外端 ->  震动传感器中间不动的硬管脚   -->   震动传感器 外面晃动的细细的绕线  --->   LED的一个管脚  ---> LED的另外一个不焊接的管脚  ---->  外壳  ---> 电池的另外一端

震动传感器(或者叫震动开关? 或者有更高大上的名字?不吝赐教)  外面一层玻璃,最内一个铁棍,中间一个绕线,饶了很多圈,晃一下一颤一颤的,共振频率未知,寄生电感值未知,感觉好高大上啊。

楼主:
有没有人见过这个震动瞬间会合并一下的开关?

网友A:
气闪芯闪灯,弹簧振动后碰外壳接通电源,点亮LED灯.跟小孩鞋闪灯一回事.

网友B:
这种低端廉价“震动开关”无所谓什么共振频率、寄生电感之类,纯粹的机械接触开关而已,

楼主:
早知道这么简单先搜一下了。原来这么便宜。
本来还以为绕了这么多圈是为了增加点电感量的。3个小电池不串个电阻点LED寿命多少有些影响吧,虽然只是瞬间接触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早知道这么简单先搜一下了。原来这么便宜。
本来还以为绕了这么多圈是为了增加点电感量的。3个小电池不串个 ...

为什么要增加电感量?

网友D:
震动开关满大街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增加电感量?

想着是延长寿命吧。农村老家的灯泡前面都是一段绕了十圈左右的电线。记得刚通电的时候,电工给装电线,是先把电线绕螺丝刀上,然后把螺丝刀抽出来。

网友E:
。。。吓一跳,标题还以为谁家自行车胎压监测。看图片原来闪光灯,文字就不用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着是延长寿命吧。农村老家的灯泡前面都是一段绕了十圈左右的电线。记得刚通电的时候,电工给装电线,是 ...

灯泡前面绕线?加一段缓冲吧,跟电无关,只跟机械有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吓一跳,标题还以为谁家自行车胎压监测。看图片原来闪光灯,文字就不用看了。 ...

哈哈,我以为也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着是延长寿命吧。农村老家的灯泡前面都是一段绕了十圈左右的电线。记得刚通电的时候,电工给装电线,是 ...

第一次听说这能延长灯的寿命,看来我们那边的电工是卖灯泡的咯

网友G:
逼格80分,还有一种在辐条上的,逼格更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想着是延长寿命吧。农村老家的灯泡前面都是一段绕了十圈左右的电线。记得刚通电的时候,电工给装电线,是 ...

这事我也干过,不过,理由没那么复杂,接好线后多余的线这样绕一下,漂亮点。另见电脑装机SATA线,也是同样的处理方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想着是延长寿命吧。农村老家的灯泡前面都是一段绕了十圈左右的电线。记得刚通电的时候,电工给装电线,是 ...

巧了,。电工在拉电线时,看到他这么做,我还特意问了一下为什么,他说的是:换开关、插座时,把线拉出来能更好地接线,接好线再绕回去。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