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0.02 V的交流电变成0.5 V的直流电

楼主(2017-04-04):
各位大神:有人知道怎么把0.02 V的交流电变成0.5 V的直流电吗?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呢?可以讲一讲吗?谢谢各位了!!!感激不尽!!!!

网友A:
理论上就是整流,滤波,转换,简单一点呢用真有效值芯片,然后转换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就是整流,滤波,转换,简单一点呢用真有效值芯片,然后转换一下

理论上是这样,可是0.02V,连整流二极管都导通不过,这个怎么闹?等待大神的方案

网友C:
运算放大器放大即可

网友D:
运放精密整理电路再加上滤波放大就行了

网友E:
查《模拟电子电路》书上或网上查----精密整流电路,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F:
你是问哪方面的?是0.02 V的交流电信号变成直流电信号还是将0.02v的交流电源整成直流电源?
如果是第一种,先将0.02V交流电信号经过有源放大后再整流,整流后再分压。
如果是第二种,就有点麻烦,先要用线圈放大交流电源再去整流,但这转换效率和交流的频率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可是0.02V,连整流二极管都导通不过,这个怎么闹?等待大神的方案 ...

这个容易 二极管堆过不了 那就mos堆

网友G:
用运放,放大60倍后,得出1.2v,串联一个二极管(压降为0.7的),即可。不过可能有0.1V的误差。

网友H:
楼主没有说是要这个信号,还是要能源。

网友I:
变压器呀!电压放大之后随便你整流有没有

网友J:
楼主,你是用来当电源用,还是一个输入信号触发一个输出信号?两者的做法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