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产生正弦波频率问题

楼主(2017-04-04):
ATMEGA128单片机,晶振16M,通过DAC0832输出正弦波,采样9个点,最高可以输出频率多少的正弦波?

网友A:
用最快的 DAC 数据传输并设置的速率去算吧
你的软件也需要优化才行

网友B:
AVR的没用过产生正弦波,8位的MCU我用过STC的模拟DDS输出正弦波,最快采样16个周期,注意,是模拟DDS,不是直接查正弦表,直接查正弦表快太多了。
跑32.768MHZ做到2.048MHZ采样,正弦表时8位的,最高采样8点输出256KHZ正弦波都很好,累加器是24位的,频率步进0.1HZ。

以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