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减法运算电路运放输入电压可以高于供电电压吗?

楼主(2017-04-04):
如上图,假如不是这个运放,一个运放要求如下:
采用单电源12V供电
1k电阻换成3K
正向端输入60V,反向端输入45V,计算的话应该输出1/10*(65-45)=1.5V
能这样输入电压吗?芯片不会废掉吧
不太理解,正向端此时电压3/31*60V<6v?

网友A:
输入的电压太大了吧,要看手册IO最高可以承受的电压了,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B:
可以
只要运放的引脚处电压不要超出电源范围

网友C:
OP输入端的共模电压是多少,跟输入端电压没有关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P输入端的共模电压是多少,跟输入端电压没有关糸。

共模?那么一端输入为0即相当于接地,一端输入一个上百伏其共模为0,但这上百的输入应该会产生问题吧。图片是一款运放的参数。当电路放不了那么多倍时,差模输入不会超出范围吗?如题作为衰减的话运放也将可能不稳定。感觉这么干不是很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共模?那么一端输入为0即相当于接地,一端输入一个上百伏其共模为0,但这上百的输入应该会产生问题吧。图 ...

根揣LZ的原理,同相输入端电压为60/31=2V,虚短原理,共模电压为2V,在器件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共模?那么一端输入为0即相当于接地,一端输入一个上百伏其共模为0,但这上百的输入应该会产生问题吧。图 ...

理解有问题。

网友C:
没问题啊,输出是0.5V,OP输入端的共模电压为2V。不会损坏器件。

网友C:
换成3K时,有问题的。会损坏输入级。

网友E:
看规格书,资料上会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电压太大了吧,要看手册IO最高可以承受的电压了,不建议这么做。

见过人家正向端输入60V,反向端地的,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

网友F:
上个月刚刚处理过一个应用问题,跟楼主应用大致相同
会有应用风险的,最好在反相端和同相端加一个背对背的二极管嵌位。

网友G:
LZ,你应该看看所用运放的规格书中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只要不超过这个共模电压范围就可以,你输入几百V,要用电阻分压到允许的共模电压范围内就可以了。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网友I:
不可以的,这样做风险太高。
特别是在上电时,部分电压尚未建立,此时会出现过压并引起闩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个月刚刚处理过一个应用问题,跟楼主应用大致相同
会有应用风险的,最好在反相端和同相端加一 ...

精度怎么样啊?电阻都用精密电阻?
推荐下二极管型号啊,对电路影响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你应该看看所用运放的规格书中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只要不超过这个共模电压范围就可以,你输入几百V,要 ...

运放的共模电压不太懂啊,像我这种60V 45V输入怎么算共模电压?
看网上的什么(V1+V2)/2,这V1,V2。。。。

网友F:
引用 楼主:
精度怎么样啊?电阻都用精密电阻?
推荐下二极管型号啊,对电路影响不大吧? ...

没注意看型号,随便找个背对背的双管即可。对电路影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