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直流电动机 霍尔传感器异常

楼主:
无刷直流电机,霍尔传感器有五根线,一根电源一根地,将驱动器通上24vdc后,测得霍尔传感器的电源是6.2v,而剩下三根HA,HB,HC都是5v,并且警报灯表示霍尔值异常;这块bld的驱动器的控制输入是一块c51单片机,用按钮实现使能,停止,改变方向和改变电机的转速(其实只有高电平和低电平==)。请教各位为什么会出现霍尔值异常的警告呢?刚刚帖子怎么就结帖了呢

网友A(2017-04-15):
而剩下三根HA,HB,HC都是5v,   这就是一种错误状态. 霍尔信号不能全高, 也不能全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剩下三根HA,HB,HC都是5v,   这就是一种错误状态. 霍尔信号不能全高, 也不能全低. ...

这要看HALL分布是60°还是120°的,但绝大数是120的

网友A:
嗯, 楼上补充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