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感前端的电压为什么会有上冲和下冲?

楼主(2017-04-04):
DCDC 的电感前端电压在开关管打开时,应该是输入电压,当同步管打开时,应该是0,为什么会有上冲和下冲呢?波形见附件

网友A:
因为电路以及元件都不是理想的,总存在各种各样的分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路以及元件都不是理想的,总存在各种各样的分布参数。

谢谢,请问这个过充是什么参数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和分布C震荡了.  开关管两端并RC,减少其开关速度, 可以减少过冲, 这样会增大一些功耗 ...

谢谢,
1,你的意思是如果把上冲和下冲波形放大,这个上下冲会是震荡波,对吗?
2,L和C震荡,L来自哪里,C来自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1,你的意思是如果把上冲和下冲波形放大,这个上下冲会是震荡波,对吗?
2,L和C震荡,L来自哪里 ...

你电路里就有L和C,分布式参数也会造成L和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个过充是什么参数导致的呢?

最主要的,是电感的分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还是 给个 你的电路拓扑结构吧。

拓扑如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是电感的分布电容。

电感的分布电容为什么会造成上冲下冲呢,请讲解一下原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感的分布电容为什么会造成上冲下冲呢,请讲解一下原理,谢谢!

参见任何一本电路分析教材中二阶电路的阶跃响应和冲激响应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见任何一本电路分析教材中二阶电路的阶跃响应和冲激响应部分。

老哥,我能不能这样理解:BUCK电路中的电感 L实际会存在分布电容,LC形成二阶电路,在功率管打开的瞬间,就像是一个阶跃信号加在LC上,使得 L和C发生了二阶冲击响应,最后形成了阻尼震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我能不能这样理解:BUCK电路中的电感 L实际会存在分布电容,LC形成二阶电路,在功率管打开的瞬间, ...

是这样的。

楼主:
如果我在电感前端并联一个RC吸收电路,效果会改善一点,这个是什么原理啊,能细说一下吗?肯定不是滤波,因为滤波是从R和C的中间输出电压,构成RC滤波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在电感前端并联一个RC吸收电路,效果会改善一点,这个是什么原理啊,能细说一下吗?肯定不是滤波, ...

并联电阻,会降低LC振荡回路Q值。物理上说,就是电阻会吸收振荡能量。那么振荡的幅度当然会减小。
但这样做,需要考虑整个变换器的效率是否受影响。

其它方法有:改变电感绕法以减少分布电容。分布电容减少,储能当然也减少,阻尼振荡幅度会降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并联电阻,会降低LC振荡回路Q值。物理上说,就是电阻会吸收振荡能量。那么振荡的幅度当然会减小。
但这样 ...

降低DCDC ic的工作频率,是否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降低DCDC ic的工作频率,是否可以?

降低开关频率的话,9楼图中电感L1的电感量必须增大,通常电感的分布电容也会增大,所有分布参数都会发生变化,未必能够减小阻尼振荡幅度。

网友F(2017-10-07):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在电感前端并联一个RC吸收电路,效果会改善一点,这个是什么原理啊,能细说一下吗?肯定不是滤波, ...

阻抗匹配

网友G:
如果说分布电容的影响, 那么可以看成, 功率开关到电感之间的布线寄生电容起主要电容作用

网友H:
你这个是同步降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