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CCS for MAC 版本自带的eclipse是不是不允许安装其他的插件?

楼主(2017-04-04):
TI的CCS for MAC 版本自带的eclipse是不是不允许安装其他的插件?

一直用CCS for MAC 做2640的开发,今晚突然想到把安装CCS时自带的eclipse顺便配置成STM32的开发环境,但是发现无论如何都安装不了插件,是不是TI对这个版本的eclipse做过一些限制,只能安装指定的插件?

@xixisang :建议截个图看看,应该是一样的名字,但没用过mac系统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是学生,才开始学这个,请问一下我装了mac版的ccs之后,找不到tools在哪诶。。请问是需要单独安装吗?还是在mac版里面叫别的名字?

网友A:
没试过。
可能ti对ccs使用的eclipse进行了一些定制。但应该不会限制对其他插件的安装。但有可能其他插件的依赖文件有可能不全等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
可能ti对ccs使用的eclipse进行了一些定制。但应该不会限制对其他插件的安装。但有可能其他插件的 ...

搞定了,应该是有一定限制,但是可以绕过去。我通过离线安装插件包的方式配置成功了,感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应该是有一定限制,但是可以绕过去。我通过离线安装插件包的方式配置成功了,感谢你 ...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应该是有一定限制,但是可以绕过去。我通过离线安装插件包的方式配置成功了,感谢你 ...

限制是什么原因?

网友B:
eclipse怎么不能安装其他插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应该是有一定限制,但是可以绕过去。我通过离线安装插件包的方式配置成功了,感谢你 ...

这是怎么解决的?限制在哪里?

网友C: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eclipse不让重复安装插件,删除再安装试试。

网友D:
CCS for MAC没有试过插件安装呢。

网友D:
eclipse安装插件有什么限制?

网友E:
eclipse能够安装其他插件的。

网友E:
以前开发安卓不就是需要ADT支持吗

网友F:
是不能够兼容系统吗?

网友F:
eclipse不是第三方软件能够限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