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32烧写程序后若断电重启软件无法启动

楼主(2017-04-05):
请教个关于GD32的问题。。。我的开发环境是KEIL5,片子是GD32F450I,使用jlink下载后程序正常运行,但是断电重启后程序就启动不起来,这时候只要我再进魔法棒--->DEBUG--->SETTING (这时候会复位片子),在这个对话框什么也不做直接点击取消退出。。。程序就又恢复正常运行。不知道我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请大神指教!

网友A:
450都搞到手啦。。。

网友B:
感觉是复位的问题……

网友C:
看来还是复位的问题的

楼主(2017-11-27):
后来发现是软件上一个初始化过程中的一个小bug。。。

网友D(点评):
请问是什么bug呢,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E(2020-07-17):
芯片的复位引脚  1个10K上拉  1个104下拉  基本便宜电路有没加? BOOT0 BOOT1引脚的电平注意下

网友F: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450I,仿真可以正常运行,上电运行却不行

网友F:
已经解决,是编译等级的原因,我选择了最低优化,程序停在了软件断点中断指令BKPT 0XAB处。选择优化等级O1后,运行正常。

网友G(2022-05-17):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优先级解决不了。boot0确认是接的低电平。

网友H(2022-06-20):
你们解决了吗?  我用GD32F310也是仿真没有问题 ,上电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