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器,请大侠帮忙

楼主(2017-04-05):
我的电瓶车是 48V 12ah 的铅酸电池,想买个好点的充电器。我自己没有时间 DIY。
前面在另一个帖子问过,一些大侠给出的意见是:
1、买带温控的。问题是传感器肯定不是放在电池上,所以测的温度和电池还是不同的,有没有关系呢?
2、买程控的
3、买四段的。

(我想程控  和 四段 应该是一回事)
淘宝上看了一下,充电器价格相差很大。我怎么判断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

网友A:
没法判断。尽量买大品牌吧

网友B:
买什么功能是次要的,质量才是主要的,这个要通过分析产品的生产商和销售商来判断。

网友C:
外面加个定时器就可以了,充电不要超过4个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外面加个定时器就可以了,充电不要超过4个小时

不可如此泛泛而论。充电时间跟电池容量和充电电流同时相关,没有不要超过4小时一说。好用的充电器应该具备充电完成自动终止功能,没有该功能而要用到定时器时,需要根据充电完成时间来设置。
另外,快速充电便于使用,但对电池寿命有不利影响,故须根据自己的需求合理选择充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可如此泛泛而论。充电时间跟电池容量和充电电流同时相关,没有不要超过4小时一说。好用的充电器应该具 ...

不超过4个小时,基本能保证不把电瓶充坏啊,一般电瓶车充电器就是按4小时充满设计的。

网友D:
我的48v12ah充电器用的是前几年路边捡的,,风扇都坏了,,可是我看充电后期电流才几毫安,虽然我还搞了个定时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超过4个小时,基本能保证不把电瓶充坏啊,一般电瓶车充电器就是按4小时充满设计的。 ...

作为电工应该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48v12ah充电器用的是前几年路边捡的,,风扇都坏了,,可是我看充电后期电流才几毫安,虽然我还搞了个 ...

分析一下电路应该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E:
如果你真的想保护电池,我建议你购买脉冲充电器,这种是带修复电池,保养电池的功能就是价格相对要贵些,希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C:
我老婆的三辆电瓶车,电瓶都是被充坏的,晚上插着电,到了早上去看,还在充电。
原因在于:1.电瓶用的时间长了,不均衡了,有个别电瓶怎么充电压也达不到14.2v,4组电瓶串联起来,怎么充也达不到充电器设定的电压,所以就一直充下去;
2.充电器本身的基准电压就不是很准;
3.温度不同,电瓶充满电的电压也不一致;
4.一个充电器,批发价不到20元钱,除了一块线路板,还有外壳、电源线,还有个风扇,质量能好到哪儿去?

所以,我还是做了个定时器,从那以后,电瓶就没坏过了
有个好处,我的定时器内部有时钟芯片,可以设定在21点以后开始充电,利用峰谷电差价充电,得到了老婆的高度赞扬。
每天早上,6点钟,再次接通电源,充电15分钟,效果好得很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老婆的三辆电瓶车,电瓶都是被充坏的,晚上插着电,到了早上去看,还在充电。
原因在于:1.电瓶用的时间 ...

好思路好主意,值得学习DI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老婆的三辆电瓶车,电瓶都是被充坏的,晚上插着电,到了早上去看,还在充电。
原因在于:1.电瓶用的时间 ...

佩服佩服!我也心动了。你的定时器是自己画板子、焊接的吗?我是想买个现成的,嵌到充电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真的想保护电池,我建议你购买脉冲充电器,这种是带修复电池,保养电池的功能就是价格相对要贵些,希 ...

我有这个想法,但是怎样知道是真的是脉冲充电器呢?我怎么鉴别呢?另外有人说买大牌子,可是哪个是大牌子?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是光有概念,无法操作。

网友G:
5楼说的对,电池充电是要满足相应电池的充电特性的,过快的充电对电池的寿命是有影响的,其次,我也建议买大品牌的电池,比如汤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佩服佩服!我也心动了。你的定时器是自己画板子、焊接的吗?我是想买个现成的,嵌到充电器里 ...

自己画板子做的,用一个继电器直接控制充电器的电源

网友E:
您这样做的不行!如果你真想自已做就得先把电池的原理搞明白后才去设计原理到画板到成品,也可以买一个别人的回来看看后再动手!只是我个建议,希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H:
好的充电器,电压检测一定要准。
普通的充电原理,先恒流充电,当电压达到每节14.8V左右时,转入13.8V的浮充。
普通电池如果有损坏,一般是内阻变大,一充就满,一放就没的。
12V蓄电池是6个2V串联的,也许有个别的2V单格内部短路的,好像没有遇到过。只有这种情况,才有定时限时的要求。
如果充电器内部带MCU,可以分析充电过程的电压变化过程,如果异常,可以提示用户检查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