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助!!请大家帮忙看看LM358运放做比较器遇到的小问题

楼主(2017-04-05):
  我用LM358运放做比较器。正输入端是稳定输出1v,负输入端输入大于1或小于1V电压比较输出高低电平驱动后面的电子开关。现在晕遇到了我输入1.3V输出是0.02,输入0.72V结果还是0.02V,我想请大家看看怎么回事?多少V才算高电平和低电平??、

网友A:
芯片坏了吧

楼主:
您指的是运放芯片坏了吗?

网友B:
有电图吗?

网友C:
1.尝试接个正反馈
2.检查输入端信号的频率是不是太快了?
3.不知道输出是不是可以接上拉,没有看手册。

网友D:
请将电路图发上来大家分析。

电路正确的话,极可能运放是坏的。本人试过,358的两级电压相差几毫伏(也就是失调电压)就会翻转。

网友E:
最好是附上你的电路图,才好分析,希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
有图有真相,好分析

网友F:
最好上个图给你分析分析,你可以看看输出有没有被拉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