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3C8T6的编码器模式

楼主(2017-04-05):
有用过STM32F103C8T6的TIM2编码器模式的吗?我的代码在ZET6上运行都是正常的,但是抑制到C8T6上之后,下载后串口打印也是正常的,就是转动编码器后串口打印函数就打印不出数据。
我用的是500线增量式编码器,接的是5V电压。I/O口用的PA0,PA1,没有接电阻直接连到编码器的。

楼主:
这个是相关代码

#include "icapture_1.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
//通用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3!

//定时器5通道1输入捕获配置

void TIM2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2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TIM5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PA0 清除之前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0 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PA0 下拉

//初始化定时器5 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5输入捕获参数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F;//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2, &TIM2_ICInitStructure);

//中断分组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TIM_IT_CC1,ENABLE);//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1IE捕获中断

TIM_Cmd(TIM2,ENABLE );         //使能定时器5
}

u32 temp1;

//定时器5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LED1=!LED1;
                temp1++;
                printf("court:%d \r\n",temp1);
        }
}
**************************************************************************************/

void Encoder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TIM2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0;        //io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模式(编码器一定江通道引脚设置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选择时钟分频:不分频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2,TIM_EncoderMode_TI12,TIM_ICPolarity_Rising,TIM_ICPolarity_Rising);
                                                                                                    //使用定时器TIM2,编码器模式3,上升沿捕获
//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2,TIM_EncoderMode_TI12,TIM_ICPolarity_Rising,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2,TIM_EncoderMode_TI12,TIM_ICPolarity_BothEdge,TIM_ICPolarity_BothEdge);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6;  //
//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 TIM_Channel_3;
//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10;
//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怎么选择未确定,待定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怎么选择未确定,待定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清除TIM的更新标志位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FLAG_Updat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Reset counter
  TIM_SetCounter(TIM2,0);
  TIM_Cmd(TIM2, ENABLE);

}

楼主:
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么?

楼主: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楼主:
引用 楼主: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最后发现是这句,更新中断时就会死机,去掉这句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A:
103C8T6一样的呀;
不过我以前用的是TIM1

你的.s文件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