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充电器充满电后不拔电池电压接近5V?

楼主(2017-04-05):
我用ME4059芯片来给3.7V聚合物锂电池充电,充满后没拔掉充电器,用万用表检测电池两端电压很高,约5V,充电器是5V输出的。检测充电器输出电流是0。一般充电芯片关断之后电池充满后电压不应该是4.2V左右吗?拔掉充电器后是正常的4.2V。这样会不会损坏电池呢?

网友A:
锂电充电管理芯片应该是输出4.2V(或者其他电芯电压),不应该是5V

网友B:
可能有问题,导致锂电池过压,锂电池保护板开启了过压保护,那么在外面测量就是5V了

网友C:
擦   我就是 ME4059 厂家    不懂加我QQ  394233008  跟你解答

网友D:
属于过压

网友E(2017-05-27):
被锂电池保护IC 过压保护,可能是因电池充到过压保护了、而充电器本身还未视别到电池充满条件导致!
量到5V应是充电器输出电压5V,电池应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