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旋转变压器反馈电机

楼主(2017-04-05):
大家有没有人用过旋转变压器做反馈的,用的是DSPF28335,解码芯片用的AD2S1200,想请教一下,程序怎么写。

网友A:
买过旋转变压器   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旋转变压器   没研究过

那启动时所谓的直流制动是不是就是给电机的任意两项通电就行了啊?

网友B:
用过旋转变压器的路过, 编程是跟 AD2S 芯片的通信. 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旋转变压器的路过, 编程是跟 AD2S 芯片的通信. 比较简单的

大神,别跑啊,我想问问那个初始位置怎么获取啊,因为还没启动时,旋变没输出啊

网友B:
我想, 你应该还没有弄明白旋变, 我先不废话了, 看一下 AD2S1200 的资料再来讨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 你应该还没有弄明白旋变, 我先不废话了, 看一下 AD2S1200 的资料再来讨论吧 ...

我按照datasheet的要求加上延时函数,可是还是不行呢

网友B:
还没启动时,旋变没输出啊

你这个说法就是错误的, 旋变输出绝对位置, 跟电机有没有起点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启动时,旋变没输出啊

你这个说法就是错误的, 旋变输出绝对位置, 跟电机有没有起点没有关系 ...

对,这个我知道了,所以写程序的时候,不需要考虑这个,只是考虑跟AD2S1200的通信问题,根据延时时间来读取,然后进行驱动,可是现在电机没啥反应啊。。。

网友C(2019-04-08):
楼主搞明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过旋转变压器的路过, 编程是跟 AD2S 芯片的通信. 比较简单的

大神您好,本人学生一枚,毕业论文做这个的,用到AD2S12S05旋变解码芯片,目前和DSP采用SPI串行通信,可以进行通讯,得到角位置,但是因为电路板RDVEL已经被置低了,所以需要在程序里编程转换成速度,可是转换的这块怎么进行数学转换不是很清楚,电机是5对极,大神可以给我些资料吗,我的Q1908166625,希望可以得到大神指导,如果需要有偿也可以考虑,谢啦

网友B:
两次转换的角度差, 就是速度呀